联想E530外接音箱 无声音,有轰轰声

楼主(2014-09-30):
如题,换个E530的声卡小板,问题依旧。请教。本子自带的喇叭 声音一切正常。 就是用外置音箱的时候有轰轰声。

网友:
换个喇叭试试看

网友:
喇叭问题多点

网友:
接口问题,

网友A:
应该先确定一下音箱是不是好的,然后再看接口,这样就确定问题所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先确定一下音箱是不是好的,然后再看接口,这样就确定问题所在了

音箱肯定是好的,接口都换了个全新的,问题依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音箱肯定是好的,接口都换了个全新的,问题依旧。

既然硬件确定没有问题,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是不是驱动不对,或者换一个操作系统看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硬件确定没有问题,你可以这样试一下,是不是驱动不对,或者换一个操作系统看下,能不能解决问题

软件问题也排除了

网友:
修好 了没  什么问题 建议检查音频切换电路

网友:
头痛的问题,

网友:
可以查一下声卡旁边的电容,看是不是有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