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Q45NK集成显卡

楼主(2014-09-30):
各位大哥客户送Q45主板来修!集成显卡不显示了!加显卡就可以显示!集成显卡可以修吗?我是新手来的不知道哪里下手好!!

网友A:
北桥修修看.打打VGA对地阻值.75左右 RGB

网友:
集成显卡修是可以修,但一般很少修,加个独立的就搞定,何必去费那脑细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修修看.打打VGA对地阻值.75左右 RGB

这位大哥我想问个题!Q45 内置机箱喇叭没有声是什么问题啊!喇叭是好的!

网友:
看看音频的放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哥我想问个题!Q45 内置机箱喇叭没有声是什么问题啊!喇叭是好的!

你是说那个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