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ZQT 电流1.0 不亮机

楼主(2014-09-30):
一台宏基ZQT 英特尔B820的U 集显  拿来时现象是不亮机 插上电源 电流有跳变 上到1.0左右就上不去了 不上内存档内存 BIOS刷过 内存换过桥加焊过 还是一样的现象 桥是E209A690单桥 大神们给点意见 CPU没有合适的更换

网友A:
今天和你收了个一样的机器AMD 的,加焊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和你收了个一样的机器AMD 的,加焊桥好了。

我的版号 DAZQSAMB6E1

网友:
看看显卡的条件  没过显卡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显卡有可能坏   先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有可能坏   先加焊试试

集显的机器

网友:
换CPU 不成换 E209A690 桥

网友A:
显卡是集成在了北桥里面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集成在了北桥里面那

考虑干北桥吧楼主

网友:
先加焊试下,

网友:
上吧,干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