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哪位大师有LC201V02屏的驱动程序啊,我用的乐华t.vst59.a8的驱动板

楼主(2014-09-30):
求助,哪位大师有LC201V02屏的驱动程序啊,我用的乐华t.vst59.a8的驱动板,跪求了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合适吗?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合适吗?

不行 ,你这个是3三个文件,复制到u盘   驱动板不读

网友B:
20.1 分辨率640x480  驱动板乐华V59.找个640x480 的程序 u盘干进去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 分辨率640x480  驱动板乐华V59.找个640x480 的程序 u盘干进去 就好了,,

不行啊     写进去屏幕花屏,     大哥你有吗    跪求给一个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这个合适吗?

请问一下   你发的这个我解压后,怎么是3个文件    要怎么弄   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