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飞利浦19寸LED显示器

楼主(2014-09-30):
求1NN801电源管理可以用什么芯片代换?

网友:
没见过这型号的,有无看错呀

网友:
有万能模块代换吧,简单的很,搞维修应该有备的啊,实在不行,就换电源了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我看有没有图纸给你。

网友:
相关资料,,,,,

网友:
这电源芯片还真没见过,看看上边还有别的数字不?几个脚的?

网友:
得看下图纸才能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