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三星Note2 GT-N7108维修 机器无反应

楼主(2014-09-30):
求助,该机器是用户拿过来说是刷一下机,但是我后来发现根本不是固件的问题。

以下是我测试到的数据:

电池电压3.9V以达到正常工作要求

用可调电源5V接入电流在0.25A,并且会有节奏的跳到0A然后再跳回来(没有安装电池的情况下,我感觉问题应该就是在这)

未安装电池但插入可调电源0.25A电流的情况下电池正极引脚无电压,安装电池后插入充电器依然没有充电电流和电压

电池正极引脚对地阻值348

电池检测引脚(中间针)有4.35V高电平,但是将其与负极短路拉低成低电平后电池正极依然没有电压

求助手机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再刷刷固件看看

网友:
大哥 你电压 高了吧  4V就够了

网友:
可以进入挖煤状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