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z1810,显示器驱动存贮器资料...

楼主(2014-09-30):
目前看到ez1800的机器用的也是此种主板...求助

网友:
楼主要问什么情况?

网友:
之前那驱动芯片爆了,,,找到芯片后,,,屏无显示..   这主板有外接vga ,接vga一切正常...把存贮器数据读出来,发现里面居然成空芯片了,所以急求此存贮资料

网友:
屏的数据不能单独用普通的编程器读,总线不一样,要用刷屏的刷出来,在读在新的芯片里面

网友(2018-04-23):
同一体机 想刷一个支持3代I3的 哪个大哥有BIOS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