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310一体机只能在清除CMOS以后才能开机,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09-30):
戴尔灵越2310一体机,HM57芯片组,版号MP-00008285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所有USB不能用,通过判断确定是桥的问题,由于换桥的时候把CMOS电池取下了,所以换好以后装上CMOS电池开机,第一次主动上电,并且5声报警,不显示LOGO,断电再次触发以后正常亮机,正常关机或重启都没问题,但是只要重新插上适配器,就不能亮机(电流3.55左右跳动,正常电流是3.5--3.8--4.1--3.5--3.3--3.8亮机),只要不拔电源,就能正常亮机。求思路。。。。

网友A:
桥没有做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没有做好吧

换第一个桥是这样,这是第二个桥,还是一样

网友B:
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BIOS刷过一个了  不好用,谁还有,发一个我再刷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神帮帮忙啊    BIOS刷过一个了  不好用,谁还有,发一个我再刷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491

网友:
应该再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491

这个刷刷过了,故障一样

网友C:
USB能用了吗  现在如果能用了就基本不是桥的事了    估计是boss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能用了吗  现在如果能用了就基本不是桥的事了    估计是boss没好

能亮机的时候,进系统一切正常并且可以重启,关机再开(不能拔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刷刷过了,故障一样

那你的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卡看下条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