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外置网卡断断续续

楼主(2014-09-30):
这板子被雷劈过,上家给他弄了一个外置网卡 ,用没多久就出现断断续续的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
这机子型号

网友:
要把网卡芯片拆了

网友:
拆了也会掉   订了两个回来装上去  进系统既然认不到网卡     原来坏的网卡在电脑里还能识别  怎么办

网友:
估计是换上去的网卡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