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插适配器制动触发

楼主(2014-09-30):
接到一苹果小白macbook插适配器自动触发,插上电池的,求解,这是不是与充电电路有关?

网友A:
自动触发,机能点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动触发,机能点亮吗

能点亮,有事插上适配器就知道触发,有时又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充电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有事插上适配器就知道触发,有时又不触发

可能是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