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5 开机重起

楼主(2014-09-30):
昨天接到一台G455机,店面说一过开机画面后就重启!连BIOS都进不了
想了一下,应该是BIOS的问题!
从社区里找了一下,也下了二个版本!刷进去后结果都是一样!
然后找了一下相关的问题!一看才知道挺多的!有的刷BIOS好的,也有的是南宁桥,也有的是北桥,还有的是CPU。
在这里说一下我的是怎么搞好的!
北桥,下210度,上200度,5秒后!OK!也不知道是好运还是什么。
板号:LA-5971P  :1.0

网友:
我都做过北桥,现在还是开机长期重现启动

网友:
这么低的温度  返修率应该是很高的

网友A:
200  按理说是花不了的   会好用几天 或者明天就回来了

网友:
此机好像显卡和U集成一块,然后南北桥集成一块,两大块总有一个出问题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我碰到这种故障也没修好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呀 就要是外设南桥问题吧

网友:
还是丛植一下吧!基本上压好的并不是解决的办法

网友:
发帖人 的ID是 国庆维修部
这帖子在近国庆的时候发  还是鼓励下

网友:
碰到一个过滚动条掉电的,没搞好,估计是哪个供电引起的问题。

网友:
这桥重置也包不了。。换有怕假芯片。。

网友:
焊北桥? 感觉不是吧

网友:
这机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过感觉,这种温度加悍有点太低了吧,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是不是该算是通病呢

网友:
有些笔记本就是毛病多,老爱出问题

网友:
我会先排除一下温控,实在没办法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  按理说是花不了的   会好用几天 或者明天就回来了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