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想入手示波器修主板,选哪种规格的?

楼主(2014-09-30):
小弟最近想入手示波器修主板,选哪种规格的? 数字?模拟?  还有100M  200M什么的,修主板需要测数据总线的信号频率吗?

网友:
推荐泰克 国产的用了心里不放心

网友(2015-06-03):
请教,示波器
双通道跟单通道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双通道可以同时抓两个波形,在使用中实用吗?
想选择一款100M 1G的示波器、还要双通道的,但价格比较高?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前辈知道价格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