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A1286暗屏 通病求助???

楼主(2014-09-30):
有哪位大侠知道苹果A1286笔记本屏暗,进系统屏没问题,隐约可以看到图像,用别的主板可以点亮屏幕,故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屏的接口 38、39、40、是0V ,正常是30V左右,拆机后发现USB口旁边的保险断了一边有12V一边是0V ,用导线连接起来后加电,出现开机声音后立马掉电保护,听基地论坛说有一个升压芯片可能坏了,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个什么型号望有修过此故障的高手给帮忙指点一下,先在此谢谢您了

网友:
没修道过 进来关注下

网友:
你查查升压电路吧

网友:
升压芯片  D688

网友:
查下这个芯片的条件吧

网友:
接口附近有个保险的,苹果很多的机器暗屏都是保险坏了

网友(2014-11-01):
不好意思,最近太忙,忘记回帖了,感谢版主提供的图纸和大家关注,此机器已经修好交予客户好几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故障点最终应该是:升压出来30v有两个略大点的电容,其中有一个损坏导致的,一开始测阻值因为是轻微损坏,阻值也挺高的,没有想到它的原因,比较幸运的是,折凳了一段时间后再测,电容彻底短路,其中一个电容基本全短路,另一个电容没有问题,把短路电容直接去掉,还有之前的保险换掉,升压30v正常输出
原来损坏电容处没找到合适的,也就空着没装,但装机后长时间运行没问题。阿弥陀佛!

网友:
这个应该是背光芯片坏啦开机 就保护了所以开机就掉电

网友:
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么是芯片的主功电 短路啦 要么芯片本身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