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KC T2208机,M220Z1屏显示缓慢,拖尾,麻烦各位高手看看它有救吗??

楼主(2014-09-30):
一台网吧机,刚来的故障是有些花屏,换驱动板后显示正常,但是屏反应特别慢, 每变化一次,得慢慢的变过来.原来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没修好,放弃了,这个屏想修好,要不驱动板就白花钱买了.

网友:
vgh看看正常不

网友:
   1、VGH=23 V    VGL= -8V    AVDD=7V     VCOM=3V
  2、VGH  22.9V  VGL -9.8V  VDDA 13.3V  VCOM 5.4V
这是收集的屏的电压值,供参考。

网友:
这屏估计不好修,,,

网友:
重点看看 VGL电压

网友:
刚才测量了各组电压,分别是:VGHP=24.8  VGH=20.8  VGL=-6.8  GVON=0.7  GVOFF=1.8  VCOM=5.6  VERF=12.2 下面是14级分压, 12.1  11  9.3  8.9  8.5  7.6  7.0  6.3  5.6  4.4  4.0  3.5  1.6  0.3,这些电压和我之前测量过的一个屏,电压有所差异,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5&page=1#pid8491289
还望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GVON,GVOFF电压不正常

网友:
换主芯片。2589B2K

网友:
x像你这种情况是屏坏了,修不了的

网友A:
VGL不正常把,看下负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GL不正常把,看下负电压

VGL是-6.8V,正常的.

网友:
GVON,GVOFF不正常,正常是待机是高电平,开机后,就是0V

网友:
那个是玻璃短线了,某个电压虽然产生了但是没加到玻璃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GL是-6.8V,正常的.

逻辑版正常,到TAB上可能就不正常,看下屏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版正常,到TAB上可能就不正常,看下屏什么型号

屏的型号,前几个图片里就有,M220Z1-P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