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0 wifi 打不开

楼主(2014-09-30):
网卡驱动什么都正常,也到官网下了驱动,但是没有看到有快捷键的驱动。求各位大虾指点指点,怎么开启无线。

网友:
把BIOS还原一下

网友:
我不想说把无线的20脚屏蔽就会开启

网友(2017-03-04):
无线网卡开启不了的话,可以先安装联想电源管理驱动试一下,然后不行的话就把20脚屏蔽试一下

网友:
联想没有快捷键驱动 他有专门的电源管理驱动 装完按键盘 无线键盘开关可跳出无线 蓝牙开启界面

网友:
排除软件问题 短接20脚试下 要不就是无线坏掉了

网友A:
这是不是那款把屏合上在打开WIFI就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那款把屏合上在打开WIFI就开的?

这个就不清楚了,无线网卡开启不了的话,可以先安装联想电源管理驱动试一下,然后不行的话就把20脚屏蔽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