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按开关电流0.01-0.03-0.06-0.01A

楼主(2014-09-30):
联想14002按开关电流0.01-0.03-0.06-0.01A换了南桥不行,偶尔发现开关17.3V正常吗
联想

网友:
大神求助,帮看看在线等回复

网友:
开关17.3V是正常的,如果不是这个电压就不正常了,
你这个应该是IO没接收到南桥发来的SUSB信号吧

网友:
那应该开机不显示吧。你先查一下EC,在看硬启动,要是都好着,就看软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