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集显 H46I奇怪的待机电压+3.3VA

楼主(2014-09-30):
昨天一七喜集显 H46I。板号94V-0 E326167 TC-1按开关没反映,拆机看待机芯片815LN外观似鼓包,且第三脚电压只有1.2V不对,换芯片3脚电压正常2.73V,机器修复,

今天客户又来了,说回去就不开机,你怎么修的,我镇精,拿来试确实不开机,拆机裸板试吗但开机了,又多试了几次,确实开不了了,开关脚8.9V正常。

测EC待机电压0.65V,

+3.3VA来自U14,

+5VA来自815LN,但是我看机器正常的时候+5VA待机是没有的,+3.3VA没有查到其他地方来源。源陷入僵局了

网友:
是不是IO挂了

网友:
一般3 5V的电压待机时都应该存在,是不是待机芯片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不是 5V转3V的  方正的本 见过这个样转换的。

网友:
你到底在修什么?修不开机你查开机条件啊。开关高电平,EC和BIOS如果参与开机也会有高电平。晶振起振。南桥VCCSUS3_3,RSMRST#还有RTC电路。

网友:
测EC待机电压0.65V,不正常,追查到+5VA无!还是待机的问题,先前你换过待机芯片了,也许待机部分还有其它的问题,继续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