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

楼主(2014-09-30):
   机子也运行就是  显示屏不亮

网友:
写具体点嘛

网友:
主板坏了  回答完毕

网友:
显示屏坏了。回答完毕

网友:
主板坏了  一看就知道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你电脑有问题

网友:
    机器坏了,回答完毕

网友:
左三圈,右三圈,屏轴扭扭,内存扭扭.....

网友:
台式机内存擦擦显卡把把,笔记本看电流有几次跳变有2次跳变没3次那就是显卡没过那你就查显卡那一块还有屏建议先加焊显卡

网友:
      插插显卡 ,插插内存,动动cpu  吹吹灰尘。................看看显示器是不是坏了,VGA线也换换

网友:
外接显示器看看亮吗?

网友:
发错版块,而且描述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