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待机电压与晶振

楼主(2014-09-30):
碰到一个技嘉h61主板,通电一段时间后才能触发开机,插诊断卡待机灯不亮,偶然碰到晶振有一两次有反应,换晶振后诊断卡上的待机灯竟然亮了,顺利触发开机。没分了,求点分,有碰到差不多问题的恳请加个分!

网友:
我有一个 是AMD的 我看看 换晶振 行不

网友:
没什么 创意哦

网友:
晶振性能不良

网友A:
有可能桥虚焊了!!!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B:
昨天遇到一个反复的重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诊断卡也不能放,没PCI槽子

网友:
没事还是摸摸看啊。

网友:
这都好意思骗分数啊

网友:
应该测待机条件的,看看晶振有没有压差

网友:
瞎碰修好的啊,好运气

网友:
楼主,这好像有点简单,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遇到一个反复的重启,不知道怎么回事那,诊断卡也不能放,没PCI槽子

缺少电压或则信号   按照步骤测量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我也没下载分了,顶顶你

网友C:
3.3待机  和 晶振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待机  和 晶振也有关系?

开机电路和cmos电路有关系! cmos电路和南桥内部RTC触发器,和晶振有关系。。

网友:
原来如此,我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桥虚焊了!!!或者桥的问题

别人都说了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网友:
没有示波器的时候都是用手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