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 amd集成 做完北桥进系统画面哆嗦晃动。

楼主(2014-09-30):
客户送来时 是黑屏 7声响,北桥通病 上bga 做完后,dos 下一切正常 但是一进系统画面就上下晃 哆嗦。仔细看发现北桥后有个电容跑一边去了 现在怀疑板子 可能掉件了,那个老师手里有这个板子 能发个北桥后面的图片吗?

网友A:
在坛子里找了个点位图,发现除了那个电容没掉别的件,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又重做了一遍 现在好了 进系统正常了 ,就是北桥温度有点高 不知能坚持多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坛子里找了个点位图,发现除了那个电容没掉别的件,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 ,又重做了一遍 现在好了 进系统 ...

高到什么程度?手上不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到什么程度?手上不去吗?

是的太热 手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