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开机屏一直闪烁,闪的眼花,但使用正常

楼主(2014-09-30):
华硕A42J开机屏一直闪烁,闪的眼花,但使用正常 是屏本身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求高手指点,显卡散热那块,先前压进个螺丝,发现后取出后还是这样,是显卡上的电容电阻,有问题么,高手给指点下,6470 512M独显!在线求回复
华硕

网友:
你先找个屏试下 先排除下

网友:
先换屏试下撒、

网友:
上下闪吗? 那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呢?一样就是显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