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78TD 不开机 谁见过这个芯片

楼主(2014-09-30):
今天接修2块网吧主板不开机 IO型号IT8721F  测试IO  99脚没有供电,跑线路到一个1117    1117的供电来至JM8368    上网到处查不到这个芯片型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为什么都没有人看一眼啊?  我要顶起来

网友A:
应该是一个PWM控制芯片,有可能带线性稳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PWM控制芯片,有可能带线性稳压的那种

说的多,可能是控制 1117输出的3.3VSB电压到IO对应引脚供电的PWM控制芯片。

网友:
象时序控制芯片,和IO配合控制上点时序和产生保护,和开机控制可能有关

网友B:
确定么。。有点图的查查。。一般不是5V直接来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么。。有点图的查查。。一般不是5V直接来的么???

没有点位图 也没有任何资料,芯片  到处也查不到   不晓得怎么弄  这个板子应该网吧用得很多

网友B:
我觉得可能和那个芯片没关系。。你是1117没有3.3出来吧。。看有供电的5v么。。确定是这个1117出3.3么??看PCI14和这里通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能和那个芯片没关系。。你是1117没有3.3出来吧。。看有供电的5v么。。确定是这个1117出3.3么??看 ...

A14有3.3   就是IO  没有供电    IO  供电  就来至那个1117

网友C:
我怎么感觉这个IC是IDE的芯片,1117应该是直接5V过去稳压出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这个IC是IDE的芯片,1117应该是直接5V过去稳压出来的啊?

谢谢你个回复 我也感觉这个芯片是IDE控制模块,现在我基本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你个回复 我也感觉这个芯片是IDE控制模块,现在我基本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了

没事,应该的,坛友嘛,修好了还麻烦说下什么问题啊,万一以后修到一样问题也好有个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