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70xe3 CPU无电压

楼主(2014-09-30):
这个板子上端有4个LED。触发正常但是上端的4个LED不亮。说明CPU无电压。检查ST L6740L38脚EN有3.3V电压37脚也有3.3V电压。41脚没有桥供电开启电压。44-48脚1.8V电压。正常38脚37脚有3.3V就应该有CPU电压。换ST L6740L故障依旧。后无意中用手碰了下Q26 D脚。4个LED亮了。但是cpu供电不正常时高时低。在重新开机依旧不亮。用手碰下Q26 D脚就亮了。查看图纸Q26 G端有个10UF的电容。看板子上没装该电容。于是就从别的板子拆了个电容装上。开机竟然正常了。cpu电压也稳定了。这个板子就这无意中修好了。不知道图纸有这个电容厂家为什么没装
不知道怎么发图。只能发附件。发了个图的附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2014-10-30):
能拍个实物看看吗?

网友(2017-05-04):
引用 网友A:
能拍个实物看看吗?

附件里面内容

网友:
你运气 还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很好,我都之前搞出了电压但还是搞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