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说一下今天修的富士康G31MG没CPU供电和插SATA挡LOGO

楼主(2014-09-30):
板子上来,测了一遍,没有CPU供电。
打开图纸找到ISL6334!
芯片的供电没有问题,32脚的EN有问题电压不对

这个电压是2个电阻分压而来。
测10K电阻无穷大。更换电阻和电容后解决!
以为故障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准备试机子,发现插硬盘就挡LOGO。
进BIOS把所有的外设都给禁了,还是不行,拆来来查,
打阻值SATA的电容!

值为340,不知道是不是低了点。
看最后的线进入南桥。
上BGA台加焊南桥,
下来正常!!!

这个帖子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了

网友:
南桥虚焊也会引起插硬盘就反复重起的故障。

网友A:
这里SATA接口与南桥相连的电容是不是起到信号耦合作用的呢?

网友:
我一遇这种情况就头疼

网友:
卡LOGO,要换桥的话,没价值的板子基本不修了,G31还有点价值换桥。

网友:
GB的南桥干他,徐总的话。。

网友:
蓝桥引起的这种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赞赞赞   正常的阻值是多少呢  你说那340的阻值有点低??????

网友:
正常在5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SATA接口与南桥相连的电容是不是起到信号耦合作用的呢?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