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20寸液晶逻辑板上面的MAX1178有奇怪现象!附件带MAX1778的PDF

楼主(2014-09-30):
AOC 20寸液晶逻辑板上面的MAX1178有奇怪现象!

一台AOC 20寸液晶显示器,16:10的,客户说他换了个分辨率,就白屏了,然后时不时白屏!

试过机后,发现问题,冷开机状态下,一般不会白屏,开机半个小时以上,会白屏,然后关机,再开,有可能能正常使用。有时候开机正常,用一整天都正常,但是你一关机,再开机,就白屏,多开多关几次,有可能能正常!

在网上找了一块拆机的驱动板,换上去,问题依旧!

白屏情况下首先查屏供电,供电正常,拆开逻辑板,发现升压电路是通过一个MAX1778    24脚芯片来的

查看过MAX1778的PDF 所有应用图里面,感觉AOC这个设计有点出入,R4 在图里是50千欧,但是我在实际电路上面找到的R4是10千欧

正常情况下supb supn supp三脚输出电压为12.8V左右,IN脚位输入5V左右,在VPOS检测到30V左右的电压(与PDF中的输出有出入)。

FBP脚在正常情况下有1.几V的电压,奇怪的事情是,我只要用万用表去测10脚电压,就白屏,电压销售,supb等电压消失,VPOS检测到只有3V电压,

重新开机,又正常,万用表一测量FBP脚相连的电阻,就白屏,电压消失。电阻电容加焊过,阻值测量过,都正常!

开机1个小时左右,关机再开就白屏,或者测量10脚就白屏!

因为没有MAX1778代换,没办搞了,去X宝上面想拿点,要10个起发,一个就要3-4块钱,算上运费,要50多!

附上MAX1778的PDF

网友:
既然外围元件都没问题,也只有换IC试了!

网友:
换了IC,如果不行就OVER了

网友:
现在IC 难弄,拆机,不一定找得到,上某宝,量少人家不发货,郁闷

网友:
换芯片没现货麻烦啊。

网友:
芯片买回来了,换上去,问题依旧!

网友A:
看一看升压电路后端是不是有一个大点电容用于滤波的可能是它不良,或者两个升压管不良,导致峰值电压过高芯片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升压电路后端是不是有一个大点电容用于滤波的可能是它不良,或者两个升压管不良,导致峰值电压过高芯 ...

两个升压管,在线测得阻值都一致 ,没有感觉明显的异常!

网友A:
有件的话换一下,有时候静态测量不一定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件的话换一下,有时候静态测量不一定准!

升压管换过,问题依旧,耦合跟滤波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B:
这种事建议楼主直接换屏,省得麻烦,修就修不修算了

网友:
我感觉你的这个芯片和我的17寸HP显示器相似吧,回去看看给你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事建议楼主直接换屏,省得麻烦,修就修不修算了

这个屏基本没得换了,是修了卖钱的,客户换显示器作价替换下来的,修好就赚钱,修不好也亏不了!

网友:
建议换屏算了

网友:
换屏还需要修吗?直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