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HDD,弄坏了2块迈拓的40G老盘

楼主(2014-09-30):
看了罗工的教程,有种试验硬盘主板好坏的方法,
1 看主板有没有烧坏的痕迹
2 测电源接口5V 12V的电源有没有短路
3 测电机电压,不能小于3V
4 用MHDD测试主板
我用的第四种方法,把迈拓40G硬盘主板几个螺丝下掉,然后在电机那个接触点用一个名片垫了一下,让电机不能接触的电源供电,然后开机进入MHDD,进入MHDD ,选择1进入 IDE主盘,然后先接数据线,然后在接电源线,一直提示BUSY,就是不跳转到DRD跟DSC,我就把关机,装好硬盘在开机,硬盘开机异响,进入MHDD,能找到硬盘,但是硬盘大小容量全没了,按F2出现错误代码。。。
我确定我硬盘本来是好的,现在坏了,连续2个硬盘都这样,这是怎么回事的,都是迈拓40G硬盘,求助大神

网友:
没装好吧。。

网友:
求高手告诉我一下原因,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迈拓不能这样修滴后期的希捷迈拓就是可以这样修如果早期的就不可以啦要用到pc3000啦

网友:
看来新手,没有经验太可怕,不能瞎捣鼓

网友:
虽然俺的理论不是很好,是希捷的硬盘就用一个名片垫了一下,让电机不能接触的电源供电。罗老师也没有教过迈拓的维修。

网友:
硬盘异响 1固件2供电3磁头 基本就是这些问题了

网友:
没有道理呀,电机已经断开,硬盘已经不转了,接一下电源,怎么会影响到盘体呢。
估计是接触点的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看看跳线接对没有,迈拓老IDE接口,要设置主盘,或者安全模式。

网友:
会不会是固件坏了,或者是通电不接盘体,会影响到BIOS吗?

网友(2014-11-02):
学习中,我也照罗工的方法试过没问题

网友:
40G的盘也没什么用了,坏了就当交学费了

网友:
可能是哪里不到位

网友:
期待那个大侠能解释一下

网友:
迈拓盘要设置主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