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IN1920b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4-09-30):
显示器开机正常 只是插上VGA后提示Entering Power Save Mode 不知道怎么搞  请教一下

网友:
是不是模式的问题哦

网友:
重新刷写个程序

网友:
检查一下视频接口

网友:
VGA数据线不良或没插好。

网友:
换个主机或显卡,,不行就查显示器视频接口

网友:
你的显示器在进入省电模式

网友:
这还真不知道。。百度上这样说entering power save mode意思是"进入省电模式",应该是你的显示器在进入省电模式了.可以在BIOS和Windows操作系统“显示属性”中“屏幕保护程序”的电源选项中进行设定。主板设置里面可能有问题,首先尝试使用默认设置保存一下试试。或者到显示器功能菜单里恢复一下出厂值

网友:
是不是分辨率和刷新率不对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挑下

网友A:
今天我把显示器拆开看了一下驱动板是 VGA接口那个地方烧了

网友:
试试清空24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把显示器拆开看了一下驱动板是 VGA接口那个地方烧了

能换借口么?换了后情况如何?

网友:
恢复默认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