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上管MDU2657代换.实在找不到资料,连官网也没有

楼主(2014-09-30):
不知道是N还是P`在官网有2653-6都是N`30V 19-21A
可是这MDU2657却没有标出来.
手上有4744N 30V 50A最大 还有英飞凌119N 30V 19A``

网友A:
场效应管的话,淘宝。要么顺便找一个换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的话,淘宝。要么顺便找一个换进去

淘宝太贵了`一颗连运费要13块`多买又用不上`

网友B:
根据位置、作用,用相近的代换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据位置、作用,用相近的代换就行

我用4744N换了`一共五相供电`换了管的那组在触发后`两支下管发烫的利害`换上的上管不烫`也没有死机`
我要把下管也换了吗`还是这种情况是因为上管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