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超锐T45通病

楼主(2014-09-30):
维修地点 上海浦东百脑汇
故障   触发上电0.62
这几天换了个地方  比较忙 今天比较闲 发个前两天修的通病  机器型号是T45   清华同方的  售后服务站拿过来的 有2片被修过拆了配件 还有两片没动过 说能搞好一台算一台    主板拿过来没CPU 内存    上电0.2掉电我们没这个CPU 去借了个  装上CPU上电0.08 被拉低了  可能CPU也是坏的 吧   没CPU试试 就放一边了  过了两天售后又拿了个显示掉电的整机过来了   暗喜   上电 显示后过几秒掉电 迅速拆机  初步怀疑BIOS坏  这么多这个板子  BIOS 不用愁了  直接在别的板子上拆了BIOS装上去 上电 我去 0.62掉电  装回原来BIOS亮机掉电  上论坛找bIOS 找了一圈没找到 论坛有一个是2M的 不对 上淘宝买了个 刷上去还是掉电  哎呀 亏了 我的8块啊    算了这么多板子可以亮的放一边吧  把CPU拆下来 装在另外的板子上 上电0.62掉电  哎呀爽 Z这个肯定BIOS了  刷上去 上电亮机 难道这就完了吗  别急没有  还是掉电   不急慢慢来  反正有几块板子的 拿一块来做试验吧  上BGA 干PCH  说干就干  看时间要下班了 第二天试吧   下班和一同事一起走 我们讨论了会 他叫我加焊下EC   好吧  第二天 没试机 就加焊了EC 上电1.2左右反复重启掉电  看到这我很想说 KAO  检查了下内存没装  想想 应该内存没装不会反复重启吧  管他的试试  插上去上电电流刷刷上去了 没接显示器 就看电流试了会没掉  接内屏吧 试机还是不掉 哈哈 好了皆大欢喜   那干另一台不亮的吧 直接加焊EC  好了后上电还是老样子  看来不是EC虚焊啊  上BGA干桥吧    干了后好了  还有一台本来亮机的掉电 直接上BGA干桥也好了  总共三台 都干桥好了

清华同方超锐T45 DIS 板号LA-6321P 2.rar

清华同方超锐T45 桥BIOS 板号LA-6321P 2.rar

网友:
现在的PCH桥不容易虚,都是无铅的,HM55的桥吧,毛病多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汗引起的掉电   供电都有了ec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桥的问题太多了,,,,做起来麻烦,,,加焊一下好的,,就比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