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前一天,发一个SONY三修进水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4-09-30):
                                          板号:Z40HR MB S0203-2 48.4MP01.021 MBX-250    故障:进水

    维修说明:机子是山东的一个同行发过来的,据同行描述,机子在之前有在另一家修过,南桥背后进水腐蚀比较严重,他接手的时候上电到0.2A左右无VCORE,他自己加焊了PCH,刷了BIOS无果就发给我修。
第一步,目测全板,南桥背后进水腐蚀严重,多个电阻电容掉键,多处掉线。打全板主供电对地值,未发现明显短路。

第二步,补上所有短线,电阻电容。由于图纸跟主板有些出入,补件花了不少时间。其中比较重要的几个信号电阻如下图:R2109,PCH与EC通信,读取BIOS的SPI总线,这个电阻掉了会出VCORE才怪。

第三步,通电测试,电流到0.2A左右不动了,BIOS同行应该刷回来了,先不去考虑。测量全板主供电,除VCORE以外,所有主供电均已产生。用示波器检测PCH 25M晶振,发现无波。回忆一下上电时序,①PCH供电正常②收到PWROK以后③25M才起震④再读取BIOS发出⑤PM_DRAM_PWRGD给CPU⑥最后才发出PROCPWRGD给CPU,CPU发出SVID开启VCORE。马上检测PWROK信号如下图:

电阻R1911远离PCH一端为3.2V左右,靠近PCH一端为0.141V明显不正常。一烙铁将电阻撬开一遍,测量电阻1KΩ正常。电阻这边也只连接了PCH,因此PCH肯定是被同行打坏了。
第四步,换桥。通电测试,电流已经跑到0.8A左右不动了。拔掉内存以后,故障依旧,看样子是不过内存。抓了一组SM总线波形:

SM_CLK电压上到3.3V一直无波,SM_DAT电压上到3.3V很快就掉到2.1V左右,明显不正常啊。还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第四步,SM总线来自于PCH,PCH是全新的。先追查一下SM总线,看看连接到哪里,做一下排除法:

内存SM_DAT总线经过一个Q2001以后连接到PCH。测了下1pin 6pin都是2.1V左右,3pini 4pin都是3.3V,这边没有接地点,不可能是漏电导致电压偏低。拆掉Q2001以后打直连PCH的SMB_DATA SMB_CLK对地值,没有发现异常。

桥是新换的,只能怀疑是上拉电阻这边的问题了。测了下排阻RN2007一边都是3.3V,另一边,一个脚2.1一个脚3.3。

断电在线测了下电阻值如下图:

两对电阻都是47欧姆左右,没有偏大啊。想想又觉得哪里不对,这边排阻是上拉信号的作用而不是作为供电。对比一下图纸:图纸上是2K。估计是一修的乱换的。
2K排阻比较难找,找了两个4.6K的电阻装上,再测一下SM_DAT电压已经恢复3.3V。
这边有些小白就犯晕了,为什么47Ω的不能正常上拉为3.3V而换成4.6K就行呢?
做一下解释:芯片里面数据传输通常都是下拉信号(这就是为什么信号都带#),47Ω电阻在这边阻值太小了,PCH不能正常的下拉SM_DAT输出信号,而是出于一直发出下拉信号的状态,结果就变成而了2.1V左右。

示波器读取了一下内存SM_DAT波形,如下图:

第五步,这时候已经正常显示。老婆一直催我下班,就不上亮机图了。

网友:
好文章,值得我地去学习。

网友A:
兄弟你很敬业,修的这款机器是不是属于仁宝上电时序类型的呢?

网友:
进水而且是三修,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是我,可能拿在手上都没信心了

网友:
SONY三修 有图纸还可以试试 要是无图基本放弃了
楼主修的这个板子确实不错 !

网友:
楼主的技术太牛了,没有基础每次看贴都很累啊,

网友:
牛B的一塌糊涂

网友:
已经看了几篇楼主的帖子了,比吃大餐来的爽啊

网友:
又是进水,又是三修的,这个主板故障多。
细心是很重要的。

网友:
你示波器的地接到波的 usb 口上啦?

网友:
同样都是基地里出来的,差距太大,这板子到我手里也就看看。

网友:
让我们这些小白,除了说些灌水的话。还能说些什么关于维修的知识啊 。那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服服服。。。。。

网友:
楼主,你那个抓波器还这么脏啊?

网友:
这板到我手里多半是废了

网友:
这样都给修好了,收着先

网友:
做什么事都要有天份的,明显楼主有这方面的

网友:
这故障听起来都难。 楼主什么文化毕业啊

网友:
真的很价值,我还需要再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很敬业,修的这款机器是不是属于仁宝上电时序类型的呢?

这个板  应该是纬创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