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0a笔记本外接音频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楼主(2014-09-30):
八月底买的联想b5400a笔记本
预装的是win8  64位系统
因工作上使用的软件只能在32位系统下使用
故将操作系统改为win7  32位
在此期间未使用过外接音频接口
现因工作需要使用外接音频才发现只有一个声道有声音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网友A:
从官网上下载个同型号音频驱动

网友B:
去保修吧,我感觉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喇叭坏了,最好就是去保修吧,不然还得花钱,而且你这个还在保修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去保修吧,我感觉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喇叭坏了,最好就是去保修吧,不然还得花钱,而且你这个还在保修期

内置音箱没有问题啊
两个声道全有声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从官网上下载个同型号音频驱动

官网上找不到32位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置音箱没有问题啊
两个声道全有声音

嗯,你说的是外接耳机是吧,那个你换耳机试了吗,如果换了还是一样,那有可能是耳机插口有问题

网友:
楼主好厉害,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天意wx -10 求助贴 你研究什么呢 ??基地的还灌水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上找不到32位的驱动

那你装个W8的或者64位得系统,现在都很少装32位了了,毕竟先软后硬,

网友:
我不会设置USB启动,之前是WIN8的系统,客户想换WIN7的,如何设置USB启动呢?可以解说吗?谢谢

网友:
耳麦或者是耳机插口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