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待机5V艰难维修,未修复

楼主(2014-09-30):
接一台惠普CQ40笔记本,插电电流0.00,判断无待机。马上拆机维修。此笔记本是AMD独显,版号LA-4114P。发现待机处有进液痕迹。测量负载无短路,清洗干净主板,插电测量还是无待机,测51125工作都正常,开启有点压,线性电压都正常,于是更换51125,更换完后插电待机电压出来了。于是接上负载的跳线,按开关无法应,测量5V变成了3V,3V变成了1.8V。测量过负载无短路啊。于是又断开跳线,挨个接通,发现只要接通5V电压立马就低。用稳压电源的5V直接接入负载就正常,也没有短路或大电流。于是就判断5V待机带负载能力差。于是就是艰难的维修过程。先后更换511258个,滤波电容更换过一堆,5V电路的上下管更换未果,测量5V电路的反馈电阻阻值都正常,也无断线,自举电路中电容和电阻都换过。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下面上图 这个是不接负载时5V供电,电压正常,也没有纹波。 这个是5V正常时下管基极的波形。 这个是电压正常时上管基极的波形。 这个是5V正常时反馈给51125的反馈电压。 这个是5V带上负载后的电压,可以看到已经拉低到2.68V了。 这个是电压不正常时下管基极的波形。 这个是电压不正常时上管基极的波形。 这个是电压不正常时反馈给51125的反馈电压。 这个是接入5V负载时的电流,只有0.36ma,负载无短路,也不过载。实在是搞不明白了,望高手给小弟指点迷津,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找下待机芯片开启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网友B:
估计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这种前面你都干了一遍,很大可能是后面的问题了

网友:
你把5V电感翘起来,有5V就看下后面是否短路 ,注意是在转换mos管后面。5V就出了3路

网友:
这么漂亮的示波器呀  你啥都换  是不是你换上的B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这种前面你都干了一遍,很大可能是后面的问题了

后级串上电流表才0.36MA,不可能是后级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找下待机芯片开启信号来源解决故障。

总的开启和3,5V开启电压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总的开启和3,5V开启电压都正常

开启信号正常的话,估计是待机电感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拉低了3.3V和5V电压,可以依次用手术刀断开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开启信号正常的话,估计是待机电感后级相连元器件短路拉低了3.3V和5V电压,可以依次用手术刀断开试下。

现在是接入3V时没问题,接入5V后就把5V拉低了,5V没有短路,接入5V时串电流表电流0.36ma,如果用稳压电源的5V接入电路就正常,不存在短路或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接入3V时没问题,接入5V后就把5V拉低了,5V没有短路,接入5V时串电流表电流0.36ma,如果用稳压电源 ...

有对应型号待机芯片PDF图纸吗?

网友D:
SKIP#工作模式,ILIM,TON这些查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对应型号待机芯片PDF图纸吗?

有的,你需要吗?

网友A:
是啊,帮你分析下电路。

网友:
你们试波器这么利害

网友:
我这个用不了了,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KIP#工作模式,ILIM,TON这些查过了没

SKIP#工作模式,ILIM这个2个信号没有,TON正常,电压2V,直接接到VREF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帮你分析下电路。

我发给你,你有邮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接入3V时没问题,接入5V后就把5V拉低了,5V没有短路,接入5V时串电流表电流0.36ma,如果用稳压电源 ...

电路图和芯片PDF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帮你分析下电路。

电路图和芯片PDF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

网友E:
反馈电阻,还想相位,电阻阻值,是否 有开路,断线,啥的你都测了吗?还有工作模式设定脚 频率设定脚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KIP#工作模式,ILIM这个2个信号没有,TON正常,电压2V,直接接到VREF上的

SKIPSEL就是SKIP#VO1和VO2查过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SKIP#工作模式,ILIM,TON这些查过了没

不好意思SKIP#工作模式是有的,也是直接接到VREF上,电压2V。只有ILIM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SKIPSEL就是SKIP#VO1和VO2查过没有

VO1和VO2查过,是直接接到3,5V电感后端的,正常,没有断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SKIP#工作模式是有的,也是直接接到VREF上,电压2V。只有ILIM没有这个信号

换掉上下管和电感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馈电阻,还想相位,电阻阻值,是否 有开路,断线,啥的你都测了吗?还有工作模式设定脚 频率设定脚等等.. ...

反馈电阻拆掉测量过,全部正常,无阻值增大或减小的。所有线路无断线,都测量过,各脚电压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掉上下管和电感试试看。。。

上下管换过一样,电感没有相同型号的所以没换

网友E:
上下管,有换吗?这个问题确实奇怪,我只在台板上遇到过,没用示波器,直接换了上下管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下管换过一样,电感没有相同型号的所以没换

不需要同型号的,同供电电路就行了,随便料板上拆个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下管,有换吗?这个问题确实奇怪,我只在台板上遇到过,没用示波器,直接换了上下管就好了。

上下管换了2次全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同型号的,同供电电路就行了,随便料板上拆个就可以

原来是4R7的,换过一个7R3的还是一样

网友F:
看波形好象是带载时电源芯片保护了!若该芯片有电流检测引脚可查查,另外怀疑下管性能不良,建议换新上、下MOS管试,电感有条件也换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波形好象是带载时电源芯片保护了!若该芯片有电流检测引脚可查查,另外怀疑下管性能不良,建议换新上、下 ...

刚在淘宝买的台达原装电感,回来试试,实在不行再订上下管。

网友G:
拉低的时候待机芯片发烫吗?  既然前面的你都走过了,那不妨走走这样子的吧,去掉1  6脚的EN开启信号场馆,再看下,我有遇到过这样拉低电压的,未必是后级 前面也有可能。我也知道你1 6脚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拉低的时候待机芯片发烫吗?  既然前面的你都走过了,那不妨走走这样子的吧,去掉1  6脚的EN开启信号场馆, ...

16脚是VIN,你说的是13脚吧,回头我试试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短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6脚是VIN,你说的是13脚吧,回头我试试

1脚和6脚 。。 我也说了开启信号啊。而且1  6之间有空隙。13脚有场馆吗?16脚有场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1脚和6脚 。。 我也说了开启信号啊。而且1  6之间有空隙。13脚有场馆吗?16脚有场馆吗?

好的,回头我拆掉试试

网友:
等着楼主的结果,学习了

网友:
维修一定得有耐心

网友:
好棒的示波器,好想要一个!

网友H:
这肯定是后面拉低了 只是阻滞没偏低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肯定是后面拉低了 只是阻滞没偏低而已

那如果是后级拉低电流怎么才0.36ma啊

网友:
示波器 看上去挺牛的 不错你用得不是很牛  这个一定是负载有短路了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有可能是负载的问题,这种前面你都干了一遍,很大可能是后面的问题了

短路并不一定电流很大,有可能是后级的后级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I:
19v和5v的供电电压够吗?

网友J:
我就觉得是51125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就觉得是51125的问题

是啊,我也严重怀疑51125,但是先后在4家买的芯片,换过8个。是不是这个芯片都是翻新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I:
19v和5v的供电电压够吗?

19V供电足够,5V不接负载够,接入负载就拉低

网友I:
引用 网友C:
19V供电足够,5V不接负载够,接入负载就拉低

有碰到过  待机芯片问题   但是换了就好了  你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碰到过  待机芯片问题   但是换了就好了  你这个有点麻烦

我现在也严重怀疑待机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