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开机0.3A到0.5A反复掉电

楼主(2014-09-30):
k43ly开机0.3A到0.5A反复掉电,有那位师傅碰到过,请指教!

网友(2014-11-19):
我的是却掉电池可以出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但是按上电池就不触发了~~开关按键上电压0.8V郁闷没图纸~~哎

网友:
我修的是进水,5V被拉低

网友(2017-07-03):
一台华硕K43LY的本子开机就只跑到0.2-0.3左右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