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子是什么啊,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4-09-30):
主板如图  ,不知  Q38  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种就叫做钳位二极管,就是把电压稳定在5v

网友A:
保护钳位作用,,,

网友:
对面远程也讲过

网友:
双二极管把电压给稳定了

网友:
是的好,可能是吧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和保护作用。这Q38按理不用也行!

网友:
防止那个信号被接地吧

网友:
钳位二极管,把电压钳定在某一个值,防止电压过大。

网友:
起保护作用,共端接信号,其余一个接正电源一个接地,这样信号线上出现高于正电源的信号则被释放到正电源,出现负电压的信号则被释放到地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护钳位作用,,,

始终保持在5V吗? 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钳位二极管

网友:
钳位二极管, 保护作用。同稳压二极管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始终保持在5V吗? 是怎么工作的

不是始终保持在5v,,当电压高于5v时,被钳位于5v,,,当电压低于0V时,被钳位在0V,它实际起保护作用,,使这里的电压只能在0--5V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