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哪个是开机 信号呢?

楼主(2014-09-30):
如图:这个主板的开机电路怎么有两组信号呢:  SUSB   和   ATX_PS_ON   到底谁是开关键的作用信号?求大神

网友A:
追这两个信号,那个给开关针连接不就是了

网友B:
SUSB 和ATX PSON这两个信号分别是IO 对应引脚和南桥发出的,这里 的ATX电源绿线电压拉低过程应该是SUSB信号为高电平状态时候,使Q42饱和导通使C级通过R339上拉的5VSB电压通过E级接地完成的。

网友:
看EC了和开关连接的那个叫么

网友C:
PS-ON是EC把他拉低,才能把电出来

网友:
ps-on现在是什么情况明

网友:
可能是管子坏了吧

网友:
susb待机低电平,管子不导通,导致绿线5V待机状态,一触发南桥控制的SUSB拉高,导致管子导通,绿线接地持续的低电平,才能输出各路电压

网友:
pson是电源的绿线,插上电源就有电的。点开关绿线就会被拉低,才能通电的。不通电要按照不触发来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USB 和ATX PSON这两个信号分别是IO 对应引脚和南桥发出的,这里 的ATX电源绿线电压拉低过程应该是SUSB信号 ...

谢谢大哥啊!我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作用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哥啊!我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作用是这样的

SUSB这个信号在待机时候应该是低电平状态有效,开机触发后变为高电平拉低ATX 绿线电压完成主板整个上电过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USB这个信号在待机时候应该是低电平状态有效,开机触发后变为高电平拉低ATX 绿线电压完成主板整个上电过 ...

大哥,低电平的时候管子是不导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低电平的时候管子是不导通的吗?

恩,这也要取决于三极管B级沟道导通性质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这也要取决于三极管B级沟道导通性质类型。

恩,谢谢大哥了,

网友:
追问一下, 为什么要设计两组开关信号来控制上电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SUSB 和ATX PSON这两个信号分别是IO 对应引脚和南桥发出的,这里 的ATX电源绿线电压拉低过程应该是SUSB信号 ...

如何通过测量确定是susb 完成的, 给我个思路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追这两个信号,那个给开关针连接不就是了

两个信号没有和开关针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通过测量确定是susb 完成的, 给我个思路吧

可以看主板上电时序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里只要使ATX_PS_ON为低电平时就是开机状态了!当然 SUSB 为高电平时ATX_PS_ON 才会被拉低为低电平。所以说此主板开机电路有两种不同的控制信号组成,之所以这样设计是要应用于不同的工作场合,如远程唤醒等功能的实现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PS-ON是EC把他拉低,才能把电出来

PSON 是发给南桥的。南桥发出SUSB置高B极,5V拉低,开机

neco -2

网友:
电路图上是这么画的

网友:
两个都是重要的开机信号。

高手解释给你听:#号代表低电平有效的意思。  开机目的就是为了拉低16脚  PS-ON 绿线   ,拉低后其他的电压(3.3  5V   12V)就会输出。本来应该是高电平的。后来通过三极管导通拉低绿线(就是直接接地的意思)。所以就有两个信号,一个至高电平  ,一个是为了拉低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信号没有和开关针连接啊

了一定连有其它芯片或元器件,顺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