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给一个客户重装系统·结果卡在欢迎使用

楼主(2014-09-30):
   一个客户快6点了过来,要我到他家去装个系统,台式机吗,都晓得。ghost XP系统 太容易了,就带了个U盘。结果卡在欢迎使用那里。这种问题我遇到这是第二次,系统是没有问题,ISO没解压的系统。换了个系统就可以,这里请教高手解答。这种认系统现象是什么原因,台式机是组装机。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我的笔记本装WIN7  64位也会那样   只能装win8或win7  32位    不知道咋的

网友:
有时是硬盘坏道问题,或者你重新再装一下那个系统也没问题了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华硕P43SJ的笔记本,装什么系统都一样卡,我怀凝是BIOS的问题。但是还没刷,大家有没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A:
内存,硬盘都换过全新一样,硬盘在其它机器上是好的,

网友:
ghost的 XP系统 都有它的不稳 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硬盘都换过全新一样,硬盘在其它机器上是好的,

cpu换过没有呢?

网友:
基本上多数是硬盘上有坏道

网友:
没有,等机器拿过来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