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2JC不触发

楼主(2014-09-30):
机子是同行送过来修的 ,不触发待机0.32按开机键无反应,待机3V5V正常,但是电池指示灯亮着的,怀疑IO有问题,换IO麻烦就先刷BIOS试一下,到论坛下载了个BIOS(K42Jc的,我的是K42Jc REV:2.2的)刷了还是一样的情况,这时就只有换个IO试了,换了之后电池灯正常了,不触发,怀疑IO或者BIOS程序其中一样没对,又没得同型号的IO了,只好耍回原备份的BIOS。居然触发了,接屏亮机。心想应该没得问题了吧,装好试了一天没发现问题,第二天早上来开机不触发。待机这些都正常的。还是怀疑BIOS芯片或者程序有问题。换了个BIOS芯片在刷备份的BIOS,又好了,用着一上午也都正常。放了2小时后开机又不触发了。后来估计是BIOS旁边的电容电阻变质引起的,于是找了张K42费板换完旁边的小器件,一开机正常。放了2小时又不触发了。这回就怀疑南桥有问题了,因为南桥距离BIOS芯片近,每次刷完BIOS用吹风装芯片温度开的高,南桥就预热了,所有开机正常。后来加焊南桥,装好开机一切正常。测试2天没得问题了。献上我的BIOS     K42JC rev:2.2

网友:
哦,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放一会就不正常的机器 判定起来着实 费劲

网友:
应该是32768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真的很聪明!洞察力超强!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金针的是啊

网友:
待机0.32是不是有点高啊    电池灯亮判断ec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