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Hisense)]
海信TLM26V68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14-09-30):
海信TLM26V68红灯亮不开机  检查电源待机5V电压正常  主板3.3V正常用示波器测14.318M已经起振   用RT809F编程器发现可以连机可以写数据  奇怪怎么不开机呢  打开图纸检查主芯片内核电压1.2V偏高到1.8V不正常更换  1117后可以开机  发现屏幕亮一下就黑屏  判断高压版还有问题   检查四个高压变压器反馈脚电压发现T804反馈脚有100V电压不正常更换T804变压器后正常  附上程序

网友A:
T804反馈脚有100V电压?正常应是多少伏?

网友B:
逆变器也有换吗,楼主在哪买的

网友:
是不是厂家售后那拿的配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804反馈脚有100V电压?正常应是多少伏?

反馈电压很低的,如果高表示变压器内部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也有换吗,楼主在哪买的

逆变器在网上有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