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显卡加焊以后不触发

楼主(2014-09-30):
上个月遇到两次,一个联想Y460  显卡故障 另外一个是宏碁4738G   加焊以后不触发 待机正常.重新刷Bois 就一切OK了。今天有遇到了 SL410的独显的板子 重新直球  不触发 也是刷BOIS才好的  。兄弟你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郁闷中。。。。。忘记说了 用的是基地的BGA CF360

网友:
BGA不错 不过加焊引起BIOS问题的少见
取BIOS电池后加焊 之后不触发要刷BIOS的目前没有遇见……
可能楼主的某部操作有问题

网友:
电池没拿下来吧

网友:
是不是你炒作有问题

网友:
有待论证,楼主下次在加焊前再测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触发

网友:
两台都这样,不理解!      以后可以参考

网友:
可以参考

网友:
没这么巧吧

网友:
上厕所没洗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有可能电池去掉里面信息丢失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做爆了吧????

网友:
BOIS电池肯定要去掉 不取会爆炸的

网友:
还真没遇到。一般不会

网友:
大家都没有遇到 我遇到过3次?Y460显卡问题 我先加焊下  就不触发了 换了个显卡 还是一样 。用试试的想法就亮机了。顺带把4738G也 刷了 才好的   当时就很郁闷了   这次 SL410 独显 也是  我 真的无语了

网友:
楼主还不如先刷BIOS试下呗,免得麻烦呢

网友A:
楼主提醒了我,好像今天干显卡电池焊下来没有装回去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 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到目前来说到是没有遇到,貌似两个不太搭界吧,具体的情况还待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醒了我,好像今天干显卡电池焊下来没有装回去

等着客户来找你吧   时间无法保存了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一般加焊显卡不触发的 都是我把显卡焊爆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你那背身是BIOS问题吧

网友:
小电池有没有取下来呢,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修显卡不触发的遇到过,但是一般不是BIOS的问题,基本上是没做好或者掉件

网友:
遇到过 吧别的地方搞坏的 而且离的很远  神奇的事情

网友:
像楼主说的这种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是不是楼主隔热没隔好啊

网友:
故障有点蹊跷!

网友:
电池没拿下来就这样,我干过!!!

网友:
没有见过,值得关注

网友:
sl400弄过很多都没有试过要的。。。。。。但是其他机型就有试过

网友:
少见,你手上的静电把BIOS程序给损坏了

网友:
taigaoshen

子墨粉丝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遇到过DELL 1440的机器进水以后坏BIOS的,有几台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