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11R暗屏那位有图或者指点一下

楼主(2014-09-30):
  客户拿来说不显示,但是不认识看是不知道的,显示暗屏的,我拆机量电压正常屏线换过,一样,那位有图

网友:
我量屏接口电压正常,屏线换过,那位高手指点一下.LED屏

网友:
我前几天刚刚发过 LED暗屏的维修思路

查下暗屏原因 逆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