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惠普LE1902X 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9-30):
刚开始没有5V电压,查了二极管 电容什么都没坏,换了个光藕有了!以为好了装回去又不行了

测好几次,结果知道了怎么回事这样平放着就有5V
反过来就又没了,有谁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哪里虚焊吧,把焊点补焊一遍试试!仔细看一下焊点有没有焊点裂开的!

网友B:
明显是虚焊啊,没5V时,测下220V输入的插座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里虚焊吧,把焊点补焊一遍试试!仔细看一下焊点有没有焊点裂开的!

试过了,故障依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虚焊啊,没5V时,测下220V输入的插座有没有电压

有的,前级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5V输出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A:
能不能是电源插口咋地了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是电源插口咋地了啦?

电源口检查过了  反过来只是5V没有 前面的300V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检查过了  反过来只是5V没有 前面的300V都正常

这电源板二次电源就两个大二极管,没有5v有12v吗?

网友D:
楼主仔细看看 是不是板子裂开了 你没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仔细看看 是不是板子裂开了 你没发现?

很新 没发现哪里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板二次电源就两个大二极管,没有5v有12v吗?

现在检测到平放电压稳定5V  12V都正常,反过来5V  12V都开始慢慢降到没有

网友:
这问题没思路啊,好了请告知下

网友:
检查5V铜箔线,和主板到驱动板的连接线

网友E:
这毛病真是太有个性了吧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的话告诉一下怎么修的

网友:
感觉是不是哪里碰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毛病真是太有个性了吧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的话告诉一下怎么修的

我用镊子夹着一张纸 放在一个由两个三极管封装起来的元件上也能有5V  拿开就没有  反过来把引脚接近桌子也能亮,我实在是搞不懂哪里坏了!感觉像是有什么感应一样

网友F:
4个2.2M电阻测一下。这个板子好多是这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4个2.2M电阻测一下。这个板子好多是这个电阻坏了。

换过了,但还是依旧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