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跑代码

楼主(2014-09-30):
哪位大哥知道,仁宝代码跑50是什么问题,在线等,不上内存跑E0,肯定是过内存了,不知道档在哪里,有修过的指导下,la-5082p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卡50的,最后是干南桥好的,仅供参考。

网友:
笔记本还没用过诊断卡,还是看电流吧

网友:
以前遇到卡50是USB接口坏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