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内屏外屏均无显示,求大师帮忙。

楼主(2014-09-30):
   G470内屏和外接VGA接口均无信号输出,求大师帮忙!VGA_ENVDD 和 PCH_ENVDD任意一个为高电平才能通过相关的电路把+3VS转换成+lcdVDD  ,但是我这板子VGA_ENVDD和PCH_ENVDD均为低电平导致不出+LCDVDD,测量几个P管 和 N管均正常,+3VS也有。怀疑是显卡坏。把显卡换掉,还是不出VGA-envdd 和 PCH-envdd。屏也换过。vga-envdd和PCH-envdd对地均无断线和短路情况。真的不知道咋弄了。主板是肯定能够开机的。

网友:
更换PCH试一下

网友A:
纠正一下,VGA_ENVDD 和 PCH_ENVDD都为高电平时,才能通过相关的电路把+3VS转换成+lcdVDD !如果一高一低也是转换不成的。再怎么查,你懂的!

网友:
理清思绪,这是屏供电,如果没有应该会白屏,你测试EDID,有没有波形。你这种情况感觉显卡没有正常工作。
G470应该是独显,下面的VGA_ENVDD 采用。  有没有正常跑码,先查查前面吧,感觉显卡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楼主修好了上来说声,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B:
你查查EDID信号。看显卡有没有读屏。查查显卡周围的小电感是否有电压。

网友:
等待楼主信息修好分享下

网友:
是不是机子现在还没到亮的时候啊!

网友C:
你确定机器已经亮了吗

网友:
开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上电流表看看到显卡了吗

网友:
这个问题。好修。  楼主。修错方向了。

网友:
呵呵,直接轰BGA

网友D:
什么 叫主板能开机  你这是能开机不显 你这样怎么修的好了 都不确定到哪一步了

网友:
抓EDID没有啊?

网友:
兄弟 你修错方向了, 这是在开机暗屏查到的东西,  这是液晶屏的背光开启信号, 你先把屏线接口的数据对地值测一下, 然后 用示波器 测EDID有没有抓码片信息。如果没有 显卡可能没有工作,    用USB键盘看看有没有大小写反应

网友E:
你飞线试试,看看从别地方接电认为吧电压啦高行不行

网友:
更换南桥不好我直播吃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 叫主板能开机  你这是能开机不显 你这样怎么修的好了 都不确定到哪一步了

是叫开机不显示,但是能听得到开机进系统的声音。你说主板开机没有呢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飞线试试,看看从别地方接电认为吧电压啦高行不行

已经试过了。我拉了个3.3V的信号给vga_envdd 和 PCH_ENVDD 不行 屏幕是有反应 但是无图像显示。 如果是就是LED背光不亮的话 那到时好办了。。。根本连阴影都没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机器已经亮了吗

确定已经肯定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网友F:
已经更换过显卡,在更换显卡之前就BGA显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纠正一下,VGA_ENVDD 和 PCH_ENVDD都为高电平时,才能通过相关的电路把+3VS转换成+lcdVDD !如果一高一低也 ...

应该是任意一个为高就OK呀。但是我测了VGA_ENVDD和PCH_ENVDD都无断线和短路情况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查查EDID信号。看显卡有没有读屏。查查显卡周围的小电感是否有电压。

EDID_CLK和EDID_DATA从显卡发出 经过R419和R420转换成CONN_LVDS_SCl和CONN_LVDS_Sda信号直接接到屏接口上 但是我没有波波 ,测量了有3.3V的电压 但是打不到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经更换过显卡,在更换显卡之前就BGA显卡过

那还修个毛呀!直接换主板拉倒!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定已经肯定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排线有没有换过?要是能听见声音说不定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我修的进水的就是这个问题现象都一样我换的是PCH的

网友:
这个主板出吗?  我回收了  给你减少点损失

网友:
屏接口LVDS信号用示波器打打   看看  在看看屏线有没有断裂 排除下

网友:
坐等撸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