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SG41T-M LX 自动开机不跑码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4-09-30):
同行送来的这个板子,来的时候是自动上电不跑码!因为笔记本需要修,没时间修,看了一下就放下了! 然后晚上玩完LOL没事了,仔细看了下!
故障现象:插电源自动上电,不跑码,查测试卡无复位!用镊子短接开机键,就能跑码亮机!
维修过程:1,在论坛看了下师傅们的维修经验,有的都是和我的差不多现象但是不完全一样,有个朋友的帖子是一样的但是是提问的!那就自己参考着师傅们的经验研究一下吧!
   2:有个师傅的一个帖子说的是没有时钟和复位!我量了下这个板子的全板供电都正常!时钟芯片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也都有波形输出,参照这个师傅的帖子,他说的是VRM PG信号导致他的板子没有时钟和复位!我测量了一下图3PQ100的3脚有3.3V,那PG信号也正常发出了,根据点位图找到南桥附近,南桥也收到这个信号了!
3:思考了一下,触碰开机按键就能跑码,和开机按键有直接关系的就是IO了!这个IO是W83627DHG,找了一下报废板子上没有这个IO,时间也不早了12点多了!于是放下就去睡觉了!
4:晚上和朋友打完够级,上LOL朋友都下了!我心又静下来了,继续昨天的工作,IO不想直接换,太麻烦,又按照昨天的思路测量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华硕的822排阻容易坏,我根据那个师傅的帖子和这些信号有关的822换了两三个,还是不行!
5:这下没有办法了,换IO试试吧,把IO拆掉,通电试了一下,问题出来了!没有IO也自动上电,电源能上电肯定是IO给他的信号,IO都没有了,他自己还能干活,是不是想先斩后奏啊?
6:既然没有IO自动上电,肯定有地方把电源的绿线拉低了!从IO72脚找起见图片4不好找去了好几个地方.从电源插口找 直接找到了南桥旁边的一个822排阻!见图5,既然822爱坏,就先把他拆下,看是不是他的问题!果然,插电源不自动上电了!
7:把IO装上,插上电源没有自动上电!点开机,也正常跑码了!
8:但是还少一个822没装啊,怕影响其他的功能,从报废的板子上找的822都比这个大,我就从IDE接口附近找了一个822给他用着.这个板子4个SATA,我想客户也很少有用IDE的了!通电试机,一切正常!
总结:修这个板子用了两个晚上,走了很多弯路,主要是技术理论不扎实,跟着论坛朋友的思路走了,还有就是不想麻烦不想换IO!很少发帖,我自己感觉能对大家有值得交流的地方才发帖,所以有不好的地方,大家多多批评指点!

网友:
不是吹牛,当看到你的故障现象时就想到了可能是假开机。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换的南桥旁边822排阻是不是起到PSON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呢?

网友:
的确 华硕822爱坏啊

网友:
没看清具体的位置。。帖子不错的

网友:
:不多说随便说两句赚个积分现在每次签到才1分这....

网友A:
IDE附近的822起到什么作用呢?拆掉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点位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的。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IDE附近的822起到什么作用呢?拆掉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应该是起到本身对应复位信号引脚电压到南桥之间上拉作用的,拆掉一般南桥工作条件满足IDE接口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点位图呢  发来用下

网友:
还是822惹的祸。

网友:
学习了,有图就是好

网友:
不用IDE接口 就不影响了!

网友:
哪个朋友要图的加我QQ忘了上传! QQ:281960303

网友:
还是822惹的祸。
还是822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