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苹果)A1425 820-3462 键盘和触控板无法使用,飞一根线搞定。附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14-10-01):
          苹果A1425键盘和触控板失灵维修。同行拿来一台苹果a1425, 2013年的air刚过保据同行讲客户用着用着键盘触控就全部失灵,有时候按着键盘的左右上下键还有点反应。还特别强调没进过水,最后和同行谈价,600元放下维修。
等同行走后拆开后盖,确实没发现进水的地方
主板正面

下图是机器型号和板号

机子比较新,先找到一个新键盘换上去,故障依旧。此机控制芯为CY8C24794。按照以往的经验直接换掉芯片,再试机还是一样。
看来不得不看图纸了,找到图纸和点图。测控制芯片供电开启均正常,测USB_TPAD_P发现从0v跳到3v左右再次跳到0v,反复的不稳定。

断开电阻,直接从usb口接两根数据线过来上电测试还是依旧。

再次细测了下控制芯片,发现Z2_CLKIN信号阻值为,20欧左右,感觉有点偏低,查信号直接去往触控板了。
拆出触控板测量,意外的发现,此信号开路,连接主板控制芯片的一边应该是对地微短,另一头阻值为无穷大。
用手术刀把此信号信刮出一个槽,在测Z2_CLKIN阻值为400左右。
用细铜线把两头一接。

再次装上主板开机按AIT键已经出现硬盘的标志了。
进系统测试触控板和键盘都没问题,至此,此机已经修复完毕。
各位大侠们,看过的不妨加点分,好让下次再有动力发布苹果的维修经验。

补充内容 (2014-10-2 19:27):
图纸: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9193-1-1.html

 会员5892272元2022-12-26 14:06
 会员9977902元2022-12-20 09:54
 会员2033892元2022-10-24 18:21
 会员4018112元2022-10-14 14:34

网友:
相当给力!

网友A:
加分没问题,分享下图纸个点位啊

网友:
是的 把图纸分享下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真的很价值,我还需要再学习

网友:
楼主是专门修苹果 还是    以后 可以 学习学习

网友:
有点技术含量 又学习了

网友:
给力 什么时候自己有这水平就好了

网友:
好帖子啊, 楼主修苹果技术不错

网友:
修苹果技术不错,学习下

网友:
是我可能就直接换触摸板了,楼主牛。

网友:
这技术真得没的说。

网友:
给力,谢谢楼主分亨

网友:
机子背后的苹果 主板还是挺醒目的~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我还没修过苹果~~

网友:
这是板层的问题吗?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好想学习学习维修苹果机

网友:
牛。有学到了。

网友:
楼主桌子上怎么放那么多苹果本?是专门修这个的吗

网友:
苹果修的比较多。

网友:
点赞支持一下高手!

网友:
楼主的细心和耐心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啊,羡慕

网友:
真好……………………的技术,多发帖才是硬道理啊

网友:
苹果修的少哦~~看了楼主的帖子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不错~~这种机子是亮的~~如果不会修的话搞不好会修出大问题呵呵~~~

网友:
楼主很强大,怎么没分享图纸和点位呢。

网友:
赞一个,给力

网友:
技术含量
学习了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的炼成的 啊

网友:
换我芯片都找不到

网友:
大神膜拜了 在就是希望你可以吧 这个图纸发出来 因为现在我手里有这个机器但是没图纸和点位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专修苹果吗? 技术真好啊!

网友:
老板手艺了不起啊

网友:
大神啊,膜拜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中,加分了,再接再励啊

网友:
有技术,有含量,600银子又到手了

网友:
图纸点位楼主谢啦

网友:
很好,技术强,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多好啊 居然查到断线

网友:
太强大了了

网友:
楼主技术牛叉,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 测得这么详细

网友:
这苹果修的给力。

网友:
你用手术刀把那个信号刮断,就不怕把其它的信号也弄断了?还是那个地方只有这一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没问题,分享下图纸个点位啊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