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4-10-01):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2,按开关无任何反应。观察主板上无异常,版号LA_4103P。用万用表测公共点无电压,测PQ101的D极有19V,S极19V,G极也为19V。G-S极之间击穿,拆下PQ101板上也不正常。再拆下PQ103阻值恢复正常。
发现公共点为0欧,加电烧。最后,发现CPU后面有个小电容坏了。拆下电容,公共点恢复正常的486欧。装上电容,插电待机0.013,,按下开关电流到0.8左右停止了,重插内存,亮机。

我为人人。 + 2 我只能加2分,全给你了!

网友:
国庆节楼主还修机啊!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我师父还不让我修笔记本,但我知道这的确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击穿加短路 很好,不过这种机器应该好修,最喜欢短路的烧鸡大发

网友:
不促发,,楼主修供电很厉害

网友A:
待机0.002,我还用的3位的可调电源,如果在我这看就是没待机。不知有没有大神说下,为什么公共点大短了,电流不是5A。是不是因为PQ101的G极也19V所以PQ103不能导通?还有PQ101是不是GDS全部击穿了,好像很少看到有只是G跟S击穿的?

网友:
一般烧一个管子我会把另外一个也换掉,还有CQ40这机子这故障我修过几台了,一模一样的,隔离保护烧了,CPU座旁边有电容短路,莫非是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待机0.002,我还用的3位的可调电源,如果在我这看就是没待机。不知有没有大神说下,为什么公共点大短了,电 ...

楼主这个GDS击穿可能是因为没有放电,放电后应该是正常的,真要说公共点短却没有大电流可能是因为仁宝点火回路的原因,我只能这样解释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错啊 这种机子最喜欢遇到了

网友:
仁宝的保护隔离愿意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GDS击穿可能是因为没有放电,放电后应该是正常的,真要说公共点短却没有大电流可能是因为仁宝点 ...

有道理、仁宝的就算公共点短路也只能看到小短、、、、、不会大电流的楼至应该被自己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GDS击穿可能是因为没有放电,放电后应该是正常的,真要说公共点短却没有大电流可能是因为仁宝点 ...

这里理解也对,场馆本身击穿短路情况判断要用镊子对G DS级进行放电后测量阻值才准确。

网友:
楼主修供电很厉害

网友:
主板短路    那个场馆应该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GDS击穿可能是因为没有放电,放电后应该是正常的,真要说公共点短却没有大电流可能是因为仁宝点 ...

学习了,所以场管应该是没问题的。是因为公共点短路仁宝点火回路保护了,所以待机只有0.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0.002,我还用的3位的可调电源,如果在我这看就是没待机。不知有没有大神说下,为什么公共点大短了,电 ...

一楼说的对这是仁宝的点火回路啊。。。

网友:
电容短路的问题确实很多

网友:
LA 仁宝的板子点火回路设计的独到之处,打短路通常不会导致大电流的。

网友:
加电烧板法对短路特别管用,谢谢楼主分享,思路不错很清晰,支持一下

网友:
我也修过一个这样的,也是103击穿加CPU后面的电容短路  难道真是通病!

网友:
最喜欢的烧鸡大法 但CQ40CPU供电MOS管容易烧 碰到好多

网友:
烧鸡大法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