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中维网络硬盘录像 怎么在电脑端回放硬盘录像机保存的录像?

楼主(2014-10-01):
   本人监控新手,昨天给朋友装了3个网络摄像头,和一个中维世纪网络硬盘录像机,型号:JVS/ND6004-H3/AF-NVR是这样链接的,3个摄像头进入交换机,网络硬盘录像机进入交换机,然后从交换机出来一根网线进入无线路由器,朋友用的是笔记本连无线上网的,下载了个摄像头监控软件,可以实时监控有画面,但是却不能回放硬盘录像机里面保存的。
     请问下,下载哪个软件   能实现实时监控,并能回放录像机里面的录像?
                                           谢谢!!

网友A:
按道理,这个监控软件里边就有回放的选项,但是我怀疑你监控软件里边的录像没有打开,你只是实时的观看了,没有录像,所有的监控软件都能够分别控制每一个摄像头录像与否、工作与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道理,这个监控软件里边就有回放的选项,但是我怀疑你监控软件里边的录像没有打开,你只是实时的观看了, ...

调成全天录像了,就是不能回放录像机里面的,

网友(2014-11-15):
回放分远程回放和本地回放,录像机里录像用远程回放放一下试下

网友(2015-03-09):
电脑端不录像的话不能录像回放的 。。你可以吧电脑端软件设置录像 电脑要开机的 不开机也不会录像的。录像文件都存到电脑硬盘了 。。等于 电脑硬盘存一份录像文件,硬盘录像机存一份文件  。。我测试过 好像是这吗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