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r439

楼主(2014-10-01):
装win7 正在启动Windows就死哪里啦  xp一切ok  各位大神出个主意

网友A:
装纯净版,然后打驱动

网友B:
WIN7的换个版本试试

网友C: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gho的话不打驱动也可以

网友D:
BIOS设置正常不    还有安装WIN8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7的换个版本试试

换过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纯净版,然后打驱动

试过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系统的问题,gho的话不打驱动也可以

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设置正常不    还有安装WIN8看看

设置ok   这个到没有试

网友:
给BIOS关系不大吧

网友:
驱动从官网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