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H61H2-LM3不能关机

楼主(2014-10-01):
联想CIH61MI H61H2-LM3不能关机,手按和在系统下都不能关机。
联想

网友:
此板还自动开机,CMOS放电后就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
板号:H61H2-LM3 v:1.1,求此板的BIOS

网友:
联想的板很多都是CMOS电池的问题 你换一个够电的试试 自动开机这个你装到主机上就不会了

网友:
这个得查一些IO的条件,看看是否发给南桥关闭信号了没有,进而锁定故障,如果放电正常,不妨换个晶试试

网友:
io有问题吧

网友:
先问下,有几个BIOS, 有没有MEBIOS,如果有的话刷这个BIOS, 碰过别的板子 有MEBIOS的 都这个问题。。。

网友:
有的联系板子好像是会自动上电的,你装机以后应该可以了的

网友:
你的南桥会不会很烫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没找到原因

网友(2016-11-17):
求图纸,我的只有一个USB口能用,要换南桥吗

网友:
多半是电池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