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IG41M3 V:1.1 开机15min左右死机

楼主(2014-10-01):
Lenovo   L-IG41M3  V:1.1  开机15min左右死机,南桥换过,CPU 、内存,风扇都换了个遍,唯独没有刷BIOS,实在不知该从何入手了,不知各位有高见没有??????

网友:
看看usb接口打下阻值

网友:
独显么,测测温度看看

网友:
死机了测下供电

网友:
有没有测温度,可以搞个鲁大师看看情况啊

网友:
南桥都搞过了???有难度。。这个估计是哪里过热死机的。。修好了发上来学习下

网友:
这种问题,高难度

网友:
看你这个够呛,估计要搞北桥了。。。。

网友:
内存供电稳定不,排除法拆外设。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啊。。。